电力
380/220的变压器可接220作升压吗

楼主(2005-03-23):
有谁知道380V/220V的变压器,如果接在220V边时,可否作升压器用呢?

网友A(2005-05-02):
只要电流和功率符合要求,就没问题。

网友B:
220输入380输出

网友C:
可以,但电压会低一点。

网友D:
不可,试了就知道

网友E(2005-06-20):
可以,但电压会低一点

网友F:
隔离的是完全可以的,自耦的不知道,好象副边出来的没有380.自己去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G:
可以 但不宜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