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价格便宜的四路温度巡检仪

楼主(2005-03-23):
寻找价格便宜的四路温度巡检板,最好自己制作,T分度热电偶信号输入。PLC输出点控制巡检哪路温度,巡检板只输出1路模拟量到PLC。即输出点1控制巡检第1路温度,当输出点1输出时,模拟量信号为第1路热电偶的检测信号。依此类推。请联系:siyi14@163.net

网友A:
可以订做,但不知道你的数量如何?

网友B:
163.net还存在呀

网友C:
完全可以定做(物美价廉),T分度热电偶信号输入(是否需要隔离:电源、输入、输出三隔离)。PLC输出点(是无源触点还是TTL电平)控制巡检哪路温度,巡检板只输出1路模拟量(是4-20m A还是1-5V输出)到PLC。即输出点1控制巡检第1路温度,当输出点1输出时,模拟量信号为第1路热电偶的检测信号 QQ:357288543

网友D:
可以定做,也有现成产品 027-84770709,87663879 www.jdronc.com

网友E:
不须要定做,可用四路同屏显示智能表带RS485接口就行,四路信号都可在PLC上采集到,不须巡检!

网友F:
您好! 您可以使用四通道单AD的模块,我公司有四通道单AD或四AD的模块,如果您的需求量大,也可以做在仪表,就是这样,一块模块,可以接四个传感器,也可以分别显示一个传感的值和控制,也可同时显示四个传感器的值,并且与上位主机可组网,RS485串口输出,可同时连接64块模块,也就是只需要用两条线就可以同时连接264个点的传感器,并且价格很便宜的。 电话:023-68796059 手机:13072313830 网站:www.zydc.com 联系人: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