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远传压力表可以做控制用吗?

楼主(2005-03-23):
远传压力表可以做控制用吗?可以代替压力变送器吗?什么样的情况下用远传压力表控制?

网友A:
电阻远传压力表通过仪表内部安装的滑动电阻发送器把被测值以电量值传至远离测量点的二次仪表上,以实现集中检测和远距离控制,此外本仪表能够同时就地指示压力,精度等级 1.5 ,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压力变送器精度最低等级 0.5比远传压力表高!

网友B:
要求精度不高的工况可以应用,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