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ANIO-Master Exception

楼主(2005-03-23):
PCC2003配置:CP476+EX470+EX470+EX470+EX470, 以前下程序都可以, 最近下程序时,下了一半就中断了,察看TPU,显示:CANIO-Master Exception,PCC处于ser状态。 确认子站定义正确,站号无冲突。 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建议检查步骤: 1。新建一个完全新的项目; 2。新建一个任务:run; 3。在任务中加入变量 gDoS1 = gDoS1; gDoS2 = gDoS2; gDoS3 = gDoS3; gDoS4 = gDoS4; 4。在第一个CANIO站上定义一个I/O变量,编译下载; 5。如果这个全新的项目都不行,检查CAN线个EX470拨码设置; 6。如果可以,软硬件上逐渐加入其他站,填入I/O点再测试。 总之,检查错误无外乎用排除法,从简单局部到复杂系统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把很多东西糅合在一起查,应把不相关的东西去掉(比如检查硬件和接线时,不能有旧项目,必须用最简单的代码测试)。一旦大方向定好后,再加入相关内容进一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