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给我帮助吧!谢谢了!

楼主(2005-03-23):
我现在想用两套组态王通信,一个做为I/O 服务器,另一个做为客户服务器,用局域网联,但不知道需要怎么设置,我怎么也是连接不上啊 ?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服务端配置:网络配置/连网,IO服务器,(工程文件夹完全共享) 客户端配置:1、网络配置/连网,客户 2、新建远程站点/建立服务端的UNC路径,将服务端的数据词典读过来; 3、做远程变量调用

楼主(2005-06-17):
多谢了,多谢了!!!

网友B:
工控系统作完后(西门子PLC与研华工控机的简单检测系统),PLC运行正常,但工控机显示出现虚屏或采集数据为零现象5次/月,请教各位,软件是否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