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运动速度的测量方法2

楼主(2005-03-23):
对不起,是我没讲清楚.我要请教的问题如下:冲床送料器,输送带钢,宽200毫米厚0.5~1毫米,送料速度0.6/秒,精度正负0.2/2000毫米。用编码器测量是否达到要求,请高人赐教最佳方案.送料器拖动为步进电机.多谢.

网友A:
看来,你犯了一个我曾经犯过的疏漏,同一个帖子不断的发了很多遍。 什么原因呢?发完帖子后必须“刷新”,否则你看到的网页还是前次的网页,你发了很多次,你再怎么发帖,由于没“刷新”,永远看不到,甚至急得你连帖子的题目和自己的笔名都改了试试看。 切记,当你在网上看网页时,时刻应该问自己一下,我看的是否是未刷新的旧网页?是否应“刷新”网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