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与Oracle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5-03-23):
各位工控高手 您们好!我遇到一个关于MCGS组态的问题,特向高手们请教,请不吝赐教! 在MCGS中如何将数据即保存到上位机,同时又能同步保存到网络服务器中?上位机与网络服务器属局域网,且服务器的数据格式是Oracle.

网友A:
诸位朋友:    您好!    您的需求已经转交给相关人员处理,如有疑问请致电:010-62979682-214(技术部)

网友B:
目前mcgs对oracle的支持还需要定制版本,如果你需要请致电北京技术支持,获取相关资料和技术文档。

网友C(2009-04-20):
mcgs网络版如何把数据存储到oracle里面 请高手指教?

现在配置了存盘数据库 已经连接成功 进入运行环境 提示数据库无法打开 使用的是ORACLE的SYSTEM权限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在线等。。。 请高手请教 ??

网友C:
已经解决 !!!  什么都还只能靠自己 。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啊?~~共享学习~

网友E:
是啊,怎样解决得,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F(2009-05-20):
建议不要用oracle用sql把,原因有二。

1. oracle需要配置服务器客户端,挺麻烦!

2.mcgsoracle定制版本对oracle支持不算很完美,但能用!

建议使用sql server方便简单!

网友G(2014-09-02):
同样问题,求大神赐教,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