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485-BD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5-03-23):
请问那位先生做过此类的指点一下。 硬件如何连接,通讯程序如何做?谢谢指点!

网友A:
当PLC是FX2N 3.0以上版本时,加一块程序扩展盒FX2N-ROM-E1(价1000圆左右),即增加了EXTR(F180)指令,专用于对三菱变频器进行监示,控制,读参数,写参数的操作。 jinghua5@163.com

网友B:
不用plc 的通讯程序怎么编,应硬件怎么连接。谢谢指点

网友C:
485通讯用RS可以实现呀?为什么加FX2N-ROM-E1??用台达通讯岂不是更好,有方便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