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18模拟输出的故障

楼主(2005-03-23):
6RA7018拖动7.5KWZ4电机,14,15用于电枢电压表,16,17用于512C/32的给定控制4KWZ2电机,运行过程中出现4KWZ2电机超速运转,7.5KWZ4电机运转正常,停机状态测量14,15间为14V,16,17间为13.5V,P750设为0291,P753设为8.0,P755设为011,P758设为7.11,故障代码没激活.换了一块7001板,正常运行6小时后,7.5KWZ4电机和4KWZ2电机停转,出现F68故障,停机状态测量14,15为-13.9V,16,17间为-13.9V.请高手指点,泣拜!

网友A:
明天帮你看看先 呵呵,我最爱弄直流的东西

网友A:
装置的模拟量输出13.5V,14V都是不正常的。 首先你应该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正确,然后确定相关的参数是否合适,连接量是否正确。 比如现在P755连接的是K011,直接通过电位计经过装置输出,那么你就还需要检查电位计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F068故障代码并非就是A7001板坏了,还有可能就是你的模拟量输入口4,5的输入电压高于11.3V 由于具体情况还不了解,所以只能说这么多。希望可以帮你提供有用的参考 QQ:50439812 MSN:YJQZBZLL@HOTMAIL.COM

楼主(2005-12-23):
A7001板送西门子修了,三个月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