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讨教:s7 V5.2中如何把模拟量输入值赋值给DB块中

楼主(2005-03-24):
我现在想把模拟量输入赋值给DB数据块中,并且把一个DB块中数据赋值模拟量输出。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楼主:
如何move? 是在功能块内move,再用数据块么?那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A:
piw*** + move指令=DB1.DBW*** 下面随便写个不用的位

楼主:
这个指令我找不到,是做好的功能块么? 我能不能用 OPN(DB1) MOVW IW0 DBW4 MOVW QW0 DDW6 这样可行么?

网友B:
L PIW 200 T DB1.DBW 4

楼主:
我现在用了FC105功能,蛮可以的,输出已经转换成实数了,便要计算喝调用

网友C:
多看书,多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