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的问题

楼主(2005-03-24):
个位前辈们,小弟想知道一些关于UPS的一些技术参数和性能问题,以及哪个品牌的产品最好?

网友A:
你需要知道什么的问题啊?可以问我,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产品哪个最好?你是问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B:
关于UPS选型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使用环境 二:电池的后备时间。 三:是否需要并机。 四:UPS负载是怎样的? 五:是否有监控功能等。

楼主:
我的问题是关于UPS都有那些重要的技术参数,主要的性能指标. 关于UPS产品质量的好坏,国内和国外都需要.谢谢了.

网友B:
大功率UPS有西门子,梅兰日兰,先控,GE等。 小功率有,APC,山特,台达等。 性能指标: 1:线性技术 2:IGBT技术 3:输入频率范围 4:峰值因素 5:线性及非线性失真度。 6:100%负载变化,电压波动% 7:效率 8:电流软启动功能 9;通讯协议TCP/IP 10:接口RS232/RS422/RS485 11:无电压接点的报警信号。 12:静太旁路开关 13:噪音《DB 14:功率因素 15:电池测试 快速电池测试 电池容量测试 深度放电测试 16:紧急关机功能 17:冗余并机技术 18:分散及冗余旁路 19:监控系统 20:可维护性 21:数子电路控制 22:数字锁相技术 23:数字式化参数效正。 24:发电机波行跟踪电路 25:温度控制电路 26:电磁兼容性 27:报警记录功能 28:过载能力 29:动太恢复时间。 30:其他

楼主:
谢谢您了,前辈.

网友C(2005-05-26):
还有个东方易事特,UPS的,你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