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5-03-24):
我们这的电容补偿是变压器的二次并联补偿,用的电力仪表是诺基亚的型号为CD194E-2S4的功率因数表,现在电容投入以后,无功功率是负值,我想请教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对电机设备有什么影响吗? 电力仪表的说明书也找不到了,显示的报警信号也看不懂,各位有搞这方面的请指点一二,出现负值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负值?是不是投入过多,超前了?功率因素超前,表示电网负荷为容性。对电机设备的影响不太清楚,主要应该是浪费电能吧?

楼主:
这种现象好像不是过补偿,因为设备运行的时候,比如有功功率是570KW,则无功功率是--114KVAR,变压器的二次电流是1000A左右. 只要有设备运行无功功率一直是负值.

楼主:
十分感谢MINGONG的指点,无论对还是错,我都会认真的考虑的

网友B(2005-06-21):
呈容性会放大谐波的,会缩短电容寿命的

网友C:
应该就是过补偿问题,导致无功倒送, 会抬高电压。如果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对设备运行不会有大的影响。电容是一个无功电源, 你并联的电容容量太大了, 能说一下电容容量吗?

楼主:
十组电容,每组80KVA

网友D:
那里有修西安电力电容器的。油浸式的谢谢。lwxl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