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孔板流量计
我是菜鸟!

楼主(2005-03-24):
哪位大虾知道“紧凑孔板流量计 3051SFCDPS010N065032AA1A2 DN25 0-0.1MPa”这段怎么解读?是单独的孔板,还是配好3051的孔板?哪里能够找到这个产品? 十分感谢! 联系QQ:199779235

网友A:
与我联系。 重庆晟特仪表 电话;023-62904919 13708362552

网友B:
从字面上看应该试配好的孔板,连接法兰尺寸为DN25的,量程范围0-0.1MPa,其它参数说明应该找厂家的选型说明书看,不过看3051很象EMERSON的型号,你可以联系一下EMERSON的技术支持问问看。

网友C:
我觉得是内藏孔板流量计

网友D:
变送器与孔板一体化产品,此类产品ROSEMOUNT公司的较多

网友E(2007-04-16):
本公司生产流量测量节流装置主要产品有,整套角接取压、法兰取压和D-D/2径距取压的标准孔板、ISA1932喷嘴、组合式长径喷嘴等。其设计、生产技术符合GB/T2624-93国家标准及ISO5167-1国际标准的规定,不需要个别标定;同时还设计、制造JYF型三曲线机翼式风量测量装置、LGSW型双文丘利风量测量装置、1/4圆喷嘴、圆缺孔板、双重孔板、内藏孔板、均速管流量传感器(阿牛巴)、插入式低压损流量计等30多个品种;1000多种规格的特殊节流装置。其测量范围可达到DN10-3000mm、压力PN0.01-32Mpa、温度-260°C — +550°C;并且为上述产品提供冷凝器、沉降器、集气器、平衡器等各种附件。技术联系电话13961675750 邮箱:qhg2008@21cn.com

网友F:
是一体化孔板流量计,罗斯蒙特的,连接法兰尺寸为DN25的,量程范围0-0.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