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步进指令请教????

楼主(2005-03-24):
我刚接触PLC,前两天搞到一个FX1S的PLC,用FXGP编程,可编的步进指令就是不能跳转,现将程序奉上,请各位大哥帮忙瞧瞧. LD X10 PLS M0 LD M0 SET S0 STL S0 LD X1 OUT Y1 LDI T1 OUT T1 K600 LD T1 OUT C1 K10 LD C1 SET S20 STL S20 LD X1 OUT Y2 LDI T2 OUT T2 K600 LD T2 OUT C2 K10 LD C2 SET S0 RET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计数器没有成功计数,可以交换一下定时器和计数器的位子如: LD T1 OUT C1 K10 LDI T1 OUT T1 K600

楼主:
上面幸福的朋友; 我的这个程序S0-S20转移很好,可s20-s0转移时就不正常,从电脑上屏幕上看s20-s0闪烁.

网友B:
没有见到C1、C2的复位指令。若C1、C2一直接通,则C2接通后,置位S0;S0接通后,由于C1是接通的,又置位S20,如此循环不已。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T能计时,就是因为其常闭点能使其复位。

网友C:
同意上一楼的观点,在程序中转移时加一C1和C2的复位指令即可. 其实也可不需要加计数器来延时,直接把K600改为K6000就可.

楼主:
多谢楼上的帮助,我想应该是上面的问题.

网友D(2009-05-12):
还有个问题就是最后一步少了一个END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