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伺服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有都大

楼主(2005-03-24):
一般伺服电机的转子转动惯量是多少??如SGMGH-09ACA61???它所允许的负载转动惯量是多大???

网友A:
安川SIGMA-II型,SGMGH-09ACA61,转子惯量可以在样本或说明书上查到.为:13.9,最大允许负载为5倍以下.

网友B:
也不是,如果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很大就不能实现高动态!希望详细了解,请登录www.simocontrol.com,是关于西门子伺服电机的,有不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