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MC800 DO板(ID6)常闭

楼主(2005-03-24):
我在一个选矿厂上做磨矿分级自动化项目,用的是HONEYWELL公司的UMC800,由于时间仓促没有在公司调试,到现场发现其DO板(ID6)是常闭的。想向各位高手请教是不是可以直接在硬件上拔动就可以实现,由于经验不足,没有乱动。

网友A:
应该可以,应该开锁,才能操作,C200是这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800的DO板每个通道是可以常开也可以常闭的,把板拆下来,可以看到一个简图,它有一个公共端,同时有两个触点,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要用哪个就把该触点和公共端连接在一起。在硬件上就是有三根针,一个夹子,用哪个就让哪两个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