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200的通信的通信 急!!

楼主(2005-03-24):
各位大哥: 小弟有s7-200的cpu一个,想将它与组态王进行通信,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有急用!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直接用MPI线把计算机和PLC连接起来,然后在组态王里新建一个西门子PLC就可以连接了.如果不明,可以打电话给北京亚控询问! 我只有晚上才上网,你可以加我QQ:59580256(注明工控网)我可以教你

网友B(2005-05-09):
旭少好啊~~~~~~~俺也是佛山的~~~~~~~ 有机会找你聊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