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钢化炉炉内温度表读数不正常。。。

楼主(2005-03-24):
最近我公司的水平钢化炉控制柜上的一只显示炉内温度的表读数一下正常,一下显示为0000。由于没有懂这方面技术的人,所以只好在这里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小弟我也好根据大家的提示,去检查检查。

楼主:
有没有懂这方面知识的大哥!小弟急!!!

网友A:
用几年了?该换新的了吧

楼主:
还没有到换的年纪呢!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正常吗?如果正常就要检修仪表了。

网友B:
测温 用的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我怀疑测温元件坏了

楼主:
检查过测温元件了。用的是热电偶。问题是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限制的范围内的),电脑显示就不、会不正常,无法正常的显示实际的温度,会不会是干扰的问题 ?

网友C(2011-11-17):
专业钢化炉改造维修,零配件,价格便宜邮箱电话联系都可13933603894@139.com

网友D:
你这是玻璃钢化炉吧,我以前用过平弯炉,你这种现象还是仪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