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mcgs与s7200的数据通讯(马上要变成白发魔女)

楼主(2005-03-24):
今天花了两个小时做了一个小工程,可是到现在也没将s7200和mcgs联系起来,我检查了所有的参数,父串口,s7200ppi,都没有发现问题,希望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诸位朋友: 您好! 您的需求已经转交给相关人员处理,如有疑问请致电:010-62979682-214(技术部)

网友B:
首先保证s7200ppi可以西门子的软件是能够正常通讯的,这样就保证您的硬件连接没有错误。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和mcgs通讯不成功,先确认一下通讯参数,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设备地址和设备设置的相符。如果参数设置没有问题。那就要检查一下你的ppi电缆了,西门子公司的ppi电缆类型比较多,我们不支持自适应波特率的那种电缆。您可以尝试自己焊个电缆,西门子通讯口是485的,3针是485的正,8针是485的负。用自己焊的电缆保证你可以通讯成功。

网友A:
jessic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希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