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关于soe的采集速率

楼主(2005-03-24):
甲方要求soe采集速率为1ms,要怎样才能作到啊,我现在做的是0.5s.

网友A:
IFIX的扫描速度最快是1S,SOE都是在PLC中做的IFIX只需要读出来并存储就行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软件不可以实现SOE,只能由PLC做这部分工作了。 HTTP://WWW.OPC-CHINA.COM

网友C(2006-05-29):
一般的PLC是没有SOE功能的, 可另上一套SOE系统,花不多的钱, 可在设备事故跳闸时,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和事故分析时间.
256点的SOE系统可参见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

楼主(2007-02-26):
楼上的高手可否指教一下,我只使用过ABB 公司的SOE设备。但是欧陆公司的怎么用啊?请帮帮我啊!
shiyi751981@163.com

网友D:
改用DCS吧,DCS带的都有 SOE模块

楼主:
大哥我现在用的就是DCS阿?你说的是什么样的阿?

网友E(2007-09-30):
ABB有专门的SOE模块,型号1756IB16ISOE

网友E:
不是ABB,是AB的,

楼主(2007-11-06):
我说的是ABB的

楼主(2007-12-23):
大家谁有宝贵经验阿 ?

网友F:
1.AC800F 需要通过CAN总线挂老的FreeLance 2000的机架式IO实现SOE功能。哪个好象是32点的高速DI模块,但是精度只有2ms。
软件方面DigiVis 倒是没什么问题。
2.AC800M 有专用的SOE模块,就是S800系列的。
但是AC800M的SOE 信号的软件接口是作成A&E OPC SERVER格式的。
目前除了ABB自己的800XA,好象就只有唐在推的iconics Genesis32能支持做A&E OPC Clinet.

网友F(2008-02-04):
另外欧陆的系统,不管是T940,还是T2550,
目前均暂无 SOE卡件.
根据欧陆张思聪的说法,欧陆总部也在考虑 SOE卡件的问题.
开能已经开始开发了.
南京科远好象自己开发了 SOE卡件,可以给T2550用,
得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