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5-03-24):
我的电脑是重新格了的,可是我为什么发现我的系统还不如以前的系统快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06-05-09):
跟你重装的系统有关系,设置或注册表可以不太一样,造成了运行上的差别,也可能是你的机器不太好

楼主(2007-03-03):
我感觉是由于系统的问题,重新换个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