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ET200M的总线地址"

楼主(2005-03-24):
关于ET200M 的接口板IM153上有一地址总线,为1,2,4,8,16,32,64.不知这些地址跳线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 急!!!! !!!

网友A:
这个是硬件地址,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码,地址为你拨的码的总和....如果可以硬件组态的话就可以不拨码,用软件地址就可以了,呵呵,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A:
用于设置总线地址,如一从站的总线地址为20,则选4+16,将对应的DIP设为ON;这地址要求与PLC硬件组态中的该从站的总线地址一致。否则网络不会通。

网友B(2011-08-21):
我的设置好了,但是通讯的时候出现IM153-1斜线,请问那位高手能帮我指点一下.硬件的通讯线我另外单独接的.没有问题.接地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了.我一个子郁闷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