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GPRS模块之间能否通信或公网IP有办法主动访问GPRS模块么

楼主(2005-03-24):
请问各位高手      1。在两个GPRS模块之间可以通信么,即一个终端访问另外一个终端并传送GPRS数据?      2。公网的机子(固定IP)怎么主动访问某一移动终端?      谢谢!!    jiangshen_2986_1@163.com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地区的移动GPRS网络是支持点对点通讯的。但像北京,上海等部分城市移动把GPRS的内部通讯关闭了。除非APN专网可以通讯外,其他CMNET网的点对点通讯不能传送GPRS数据。 第二个问题,请参考下面的贴子 GPRS应用中TCP/IP/PPP的基本概念:(CDMA的原理与此差不多)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57898

楼主:
再次请问在GPRS模块之间的通信问题,两个模块之间的链路建立过程和上ineternet的建立过程相同么,通信以ip寻址么? 还有就是不同省之间的GPRS可以互相通信么? 谢谢!!

网友A:
GPRS网络与INTERNET之间是通过GGSN(GPRS网络服务节点)连接的。DTU到GPRS网络之间的也是基于TCP/IP协议的分组交换网。 DTU从应用上看就相当一个接口转换器,一边是RS232接口,另一边是基于无线网络TCP/IP接口 DTU的主要功能就是将从RS232接口收到的数据打包成TCP/IP包发至GPRS网络上或将GPRS网络收到的TCP/IP包还原成RS232数据。实现与数据中心的全透明数据信道。 不同省之间的GPRS不能直接通讯,必须经过INTERNET或者两个地区的GPRS网络服务节点转换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