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用于氮气的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5-03-24):
要求该用于氮气的流量计,最大流量100立方米每小时;最大压力调节前4个大气压,调节后2个大气压;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可用涡轮流量计,测量精度高,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B:
详见你的emai

网友C:
我们公司氮气上面都用的ABB的,效果还可以。另外还可以选热式质量流量计。

网友D:
如果是要求工业计量和贸易结算,可以选用气体测量系统:带有脉冲输出的SG-16M(SG-75M)涡轮流量传感器,带有内置式绝对压力传感器的EK-88/K型体积量电子修正器,Pt100型温度传感器。

网友E:
德尔塔巴插入式流量计(均速管原理)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压损小,差压大,安装极其简单方便,日常维护少。而且性价比很高。有兴趣可以上www.maxonic.net看看。

网友F:
可以考虑容积式流量计

网友G:
涡轮流量计、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都可,涡轮流量计性价比高。

网友H:
质量流量计

网友I(2005-04-30):
可以考虑威力巴插入式流量计

网友I:
可以考虑威力巴插入式流量计,他的性能指标: 测量精度:+_1% 重复精度:+_0.1% 使用压力"0-40MPa 适用温度:-180度到550度 适用管径:38mm到9000mm 有意发参数到e-mail:gavinwang1978@yahoo.com 传真:010-64893172 QQ:40887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