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怎么在Step7中找到plc300地址分配表,及定时器定义表

楼主(2005-03-25):
各位大侠,怎么在Step7中找到plc300地址分配表,及定时器定义表。非常感谢!

网友A:
在硬件组态里

网友B:
硬件组态里只能分配I/O地址表,在每个模块硬件组态里,下面显示出STEP7分配出来的地址双击后可以更改.定时器须在程序块里定义设定调用

网友C:
定时器必须在程序块里定义

网友D(2005-04-24):
定时器在OB块里可以使用

网友E:
你找到硬件组态 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