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RTU和远程流量计通讯

楼主(2005-03-25):
在远程端有3台流量计,提供RS485接口,现欲用一条电话线将它们和控制室内的RTU设备相连,请教各位大侠:RTU、MODEM和流量计之间该怎样连接,该作怎样的设置,才能在控制室的电脑上看到3台流量计的数据?

网友A:
远程流量计和控制室相距有多远呢??

网友A:
方便的话,联系我:lsg@reputek.com,希望能够帮助你

楼主:
远程流量计和控制室相距比较远,有好几公里,业主要求用电话线连

网友A:
请留下你的email,我给你发一个方案

网友B:
将流量计的输出接入RTU,如果流量计输出是脉冲信号,则接入RTU相对应的脉冲输入口,如果流量计输出是模拟信号,则接入RTU对应的模拟量输入口。MODEM设成透明传输模式,电话拨通则自动接通。

网友A:
或者给我发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