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软件编辑问题

楼主(2005-03-25):
用三菱GPPW软件编辑主控触点(MC/MCR),请问在左边的母线的常开触点如何编辑进去?谢谢!

网友A:
你用助记符编啊!再转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B:
其实,在编辑时,你并不需要将母线的常开触点写进去.将程序转到只读模式下你可看到你期待的主控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