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47的AT命令使用

楼主(2005-03-25):
按照文档中,我想使用AT命令建立TCP连接,步骤如下: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NAD=1,"GPRS 1","",""1,0,0,1 ERROR 请问一下哪里出错了呢?刚刚入门,望多多帮忙!谢谢啦!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你先用at*enad=1删除设置帐号 然后按一下步骤: 1、at+cgdcont=1,"IP","cmnet" 2、at*e2ipa=1,1 3、at*e2ipo=1,"目标ip地址","目标port"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