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

楼主(2005-03-25):
各位PLC前辈: 大家好! 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大家多指点.我用S7-200做过几个工程,不过都是简单的继电器控制,我在看书的过程中,对于书中子程序的建立和调用始终理解不了. 1 什么情况下调用子程序? 继电器控制时如何建立和调用? 2 按字节、字、双字寻址方式应用在什么工程中? 在各位前辈看来,我的问题可能过于肤浅,请别见笑!请各位老师最好结合工程实例讲解。 谢谢! yuxhka@sohu.com

网友A:
1,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需要大量进行同一算法的时候可以调用子程序,二是在通讯初始化端口的时候可以调用子程序.当然如果你熟练了的话用法很灵活.2,当你运算的时候根据数位的多少则采用不同的数据格式.字节是低于255,字是低于32767,双字则范围更大.

网友B(2010-01-15):
我也是个初学者,但我觉得随着实践的增多和工程的复杂变化,就会促我们去应用更多的程序块及寻找更优的算法.相对我们做的小工程也没有必要去故意复杂化。即使现在用过了,以后不用还是会忘记的。本人的一点点看法,见笑。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希望哪位老师指点,谢谢!!! greed04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