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5-03-25):
有一工程需要移动摄像,在生产线上方安装导轨,架设电机,在电机上安装摄像机,这样通过控制电机前进后退达到控制摄像机前今后退,能够做到远程网络控制,类似于云台,或者移动们,电动窗帘。请大虾们帮忙研究一下,先谢了!1

网友A:
如果不用远程网络控制的话,做这个工程就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网友B:
你现在从控制台到摄像机云台如何通讯,如何控制?是否新增的前后控制最好和云台控制相似,甚至合为一体。

网友C:
我公司有远程步进电机控制系统CAN BUS总线最大可以到2公里,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67704588杨先生

网友D:
对于远程摄像可采用网络摄像机,要求要提供宽带接口;(我们厂车间就有安装一台,客户要看的话在网上就可看了) 电机的控制用PLC,采用有线调制解调器或无线GPRS来控制.(我经常用到远程控制PLC进行数据修改) 不知此方案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