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关于LG变频器

楼主(2005-03-25):
LGsv075is5-4变频器 故障:控制板故障(CPU故障)更换一新的又被烧,判断驱动板也有故障,检查驱动5V,+15V,—15V,24V正常,VDC,OVT也和新机器的电压一样,请指点。用万用表检测的 电源 2SK2225三脚,变压器一只U V W 分别供电,5V -15V +15V 24V PP15 VDC OVT NN10

网友A:
这些电压都正常,显示故障?会不会是电流互感器有故障。

楼主:
非常感激也非常感谢你,是显示故障,可我没想到。

网友B(2007-04-28):
李师父您好!
 请问一下:一台LG的IS5-30KW变频器,突然显示CPU通讯错误! 不过我们更换一只CPU板就好了!CPU板的什么元件不好?
谢谢!

网友C:
CPU板上最大的那个芯片

网友C:
同志们 请教LG变频器没有输出  没有报警  为什么  请指教

网友D(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