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中的软PID的应用?

楼主(2005-03-25):
请问:应用s7-200,有一流量信号输入,当其流量达到一定值(如500T)时,关闭调节阀,要做相当精确时,如果使用软PID去控制,请帮忙做一简单的实例程序,在线求助,谢谢。 mail:hzcgq03@163.com

网友A:
如果向你讲的,就用不着PID.

网友B:
如果像你说的,输入是一路模拟量,而输出控制的是开关量.只需要在程序里面做一个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输出为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