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FIBUS网络有关问题

楼主(2005-03-25):
求教: 各位大虾,能否在不增加通讯模板的前提下组态三只以上的CPU(S7 315_2DP)成PROFIBUS网络,我试了多次都无功而返,甚为苦恼!!!!

楼主:
可以,将其中一个S7-315设置成主站,其余两个设置为智能从站,你可以参考有关资料。

楼主:
谢谢LODEN,好象两个从站之间不能直接交换数据,而且两个从站地址设置也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是的,从站之间不能直接交换数据,你可以通过主站来交流; 从站地址在各自的硬件组态中设置,但是选同一个PROFIBUS网,总线地址会自动选择,也可以自己分配。

楼主:
主从站间数字量的数据交换没问题,但模拟量偶还是挺晕,LODAN,再指点一下. 还有,如PLC不增加通讯模板,是否只能组态成主从站模式?-)

网友A:
从站的模拟量读数与主站的本地模块读数完全一样,只是变频器的数据交换需要使用SFC14,SFC15; 是否设置为主站与通讯模板无关,因为在介入PROFIBUS中的通讯模板也要设置为主站还是从站;因为在profibus-DP中不是主站就是从站。

楼主:
谢谢LODEN,我说的从站是带CPU智能模块的站点,不是类似于ET200的从站.比如说两个315_2DP的CPU的模拟量数据交换是和数字量数据交换一样吗? 我公司由于技改有大量的S7与S5的单体设备,我想把它们组成网络集中管理,所以向你请教这些问题,能给一些建议吗?多谢你不吝赐教!!

网友A:
差不多,假定1#PLC为主站,2#为从站; 1、进行硬件组态;在2#PLC的硬件组态中CPU属性中设置DP-SLAVE,同时将模拟量模块组态好,比如使用PIW256等, 2、在1#PLC的硬件配置中将2#站以从站接入,打开其对象属性,在configuration->设置接口数据;1#的IW100 <--2#QW100,2#的IW100<-1#QW100,长度自己设定,在32byte之内;这样在2#PLC中将PIW256传送给QW100,那么1#PLC的IW100的数据便是2#传送过来的模拟量数据。 3、只要通讯正常,设置的数据是映射关系,既1#的IW100等同2#的QW100。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版主,有问题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