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安装STEP7时的问题

楼主(2005-03-25):
各位大虾:小弟在安装STEP7的时候安装不了了,情况是这样的:我机器安装过STEP7,用控制面板卸载后再重装就提示“files SSF no found",不知各位碰到过没?咋弄啊!!!急!!

网友A(2007-07-25):
呵
原因是你的安装文件目录中有中文
解决办法:
1、把安装文件考到根目录下,当然安装文件名不要有汉字
2、把所有中文路径改英文。

网友B:
路径有中文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