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问如何选择热电偶补偿导线

楼主(2005-03-25):
只知道是s级的,要连接到plc柜,头都大啦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难的,只要型号搞清楚就行了

网友B:
是S 分度号还是什么?如果是S分度号的,只有SC一种,就要看你的环境温度了,可选择高低温度的保护套管,软芯或屏蔽等。还有什么要求请说吧

网友C:
连接PLC为什么不用温度变送器

网友D:
我想你使用我的温度计算软件,对你温度很多问题都会清楚的 qytshiqu@126.com

楼主:
是s分度号的,问供货的,说要多大线径的,环境温度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啊,就知道是接到ab plc 的热电偶输入模块上。

网友E:
S型热电偶可以不用补偿导线,用普通导线通过接线端子或直接连到ab plc 的热电偶输入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