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极电机与六极电机

楼主(2005-03-25):
最近有遇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四极电机和六极电机的选型,请问各位,如何选型呢?还有就是四极电机的电流和六极电机的电流是一样大的吗?

楼主:
不会吧,这也没人能提供吗?遗憾。

网友A:
4极的在相同功率下比六极电机的输出力据小百分之30 相同功率下四极电机的电流比六极电机的电流小一点

楼主:
电流具体小多少呢?没有计算公式或者别的估算方法了吗?

网友B(2009-05-31):
请问1台400KW的6极电机电流有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C:
4极电机和6极电机有一点差别:

1、外形、体积,4极电机比6极要稍小一点,大约相差一个等级。

2、功率因素,4极电机比6极要稍高一点。

3、电流,4极电机比6极要稍低一点。

4、价格,4极电机比6极要稍便宜点。

如果4极电机可以满足使用,建议尽可能的采用4极电机。

网友D:
电机转速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电机的转距,6极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