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6se70调速???

楼主(2005-03-25):
我在用siemens,6se70时有这样一个问题:变频器告诉运行为30hz低速为5hz,在告诉转化为低速的时候,变频器从30hz降到大概1hz左右,又上升到5hz才继续运行。我有以下两点说明:1、p464=0.7s.有外加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2、电机没有做过优化(由于现场原因)。也就是说没有做过电机的动态和静态电机模型辨识。

楼主:
天 啊~~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呢?难道就没有人会吗?恳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斑竹~李老师你在还是不在啊~能告诉我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指令信号是通过模拟量进入并做反馈控制的话,那是不是反馈环节波动比较大。我们以前用到的流量反馈控制变频调速装置也有这种现象,但是都是很短时的。 或者是你的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置的太小,尝试着改变一下看看。

网友B:
频率控制是模拟量还是段速?最低输出频率设为5HZ试,你这样运行有何问题?

楼主:
高速转低速的时候,不平滑啊~我没有反馈。是段速控制。高速是plc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