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nWorks的实时性问题

楼主(2005-03-25):
请问lonworks网络在数据传输方面的实时性状况如何?它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呢? 如果我做一个传输时间的测定试验,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实时性方面比其它的一些协议(如PROFIBUS DP,CANBUS)要差一些,它的优点正是它的缺点(七层OSI层),数据传输从底层《=》应用层的时间比那些只有一二层OSI层的要长!!

楼主:
我们在做一个传输时间的测定试验,用neuron c和c++builder都无法完成对时间的测量,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A:
用数字存储示波器进行波形分析:)

网友B:
LonWorks或者LonWorks/IP网络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可靠性,网络占用带宽,优化等需要使用LPA以及LPA-IP协议分析进行测试和分析。通过LPA协议分析,可以详细观察到网络上发生的每个协议包的详细通信情况(发送和接收时间,协议包的7层详细解释,坏包以及坏包率,网络带宽等)。 中国铁道部科学院,青岛四方研究所等单位在我国高速列车的LonWorks网络通信测试和分析中使用了LPA-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