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差电机”是利用什么原理调速的?

楼主(2005-03-25):
我是个电器新手,我公司最近新近了一批“滑擦电机”我对这种电机一点也不懂,过去从没有接触过。有谁能告诉我:“滑擦电机”是利用什么来调速的?如何调速?在使用上这种电机和其它电机有什么不同?我在工作中对这种电机应注意那些问题? 有谁能告诉我,谢谢,我现在无从下手,有那位师傅能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A:
利用电磁调速控制器,看一下说明书就行了.

楼主:
是那为回复的啊!为什么看不到回复的内容,是谁啊,可以发到我的邮箱了吗?hepinglv@126.com

楼主:
在网上搜:“滑差电机”

网友B:
到新华书店找本有关的书看看.

网友C:
滑差电机调速是利用离合器的原理进行的,也就是电磁力强一点,偶合就紧一点。

网友D(2005-05-16):
滑差电机是一个异步电机和一个电磁转差离合器组成,另外台还有一个测速电机,将转速得出电信号比较放大控制电磁转差离合起电流达到调速目的

网友E:
基本上是0303说的那样子!

网友F:
0303说的很白了,易理解

网友G(2005-08-26):
好象任何一种调速电机低速性能都不好.滑差电机也不例外.请懂的仔细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H(2007-09-19):
滑差部分容易进脏东西导至输出最高转速,

网友I:
简单来说滑差电机由两件东西构成,一个普通交流电机,一个转差离合器,通过调整离合器励磁线圈的电压,来调节输出速度,这种电机有个限制就是最高转速就是交流电机的转速,现在用得比较少了。。。(摘自百度知道)

网友J:
一般还要加个模拟调速装置,还有测速反馈

网友K(2007-11-09):
磁场切割磁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