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的小问题

楼主(2005-03-25):
我现在想选用ABB ACS800系列的变频器 用于250KW和215KW风机负载!连选型都不清楚!请问ABB大虾们应该怎么选!另外800系列一台45KW重载变频器可以带 10台4KW的电机吗

网友A:
主要看电流

网友B:
若是离心鼓风机,按无过载类型选就可以了,若是罗茨鼓风机,最好按重载来选.若有什么以为可拨打我的电话13382766795,我公司是ABB一及分销.

网友C:
ACS800-04-0320-3 是250KW电机风机负载的。 250KW和215KW风机负载都应该选这个型号,因为215KW的风机没有对应的,上一级是ACS800-04-0260-3是200KW的。 另外45KW的变频可以带10台4KW的电机,因为变频是实现软起动的。 QQ:457035415 020-85270048-21 冼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