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5-03-25):
在维修机床时给丹佛斯变频器一个转速指令,LED显示率正常,可是我用万用表测不出它的输出电压,而电机能正常工作,很是奇怪,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数字表是测不出来的,用指针表可以。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侧有很多高次谐波。

网友B:
你的数字表有问题。不管是指针还是数字应该都可以测出运行时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