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术语

楼主(2005-03-26):
1 时隙 TIME-SLOT 能独一无二地加以识别和定义的任何周期性时间间隔 TS GB/T 14733.11-93 2 全部呼叫连接时延 total call connection delay 从主叫DTE发出呼叫请求信号至收到准备发送数据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 TCCD GB/T 14733.5-93 3 总电子含量(TEC) total electron content 一个通过电离层的单位横截面的管子内所含有的自由电子数。管子通常以从地面到一规定的高度作为其垂直轴。 TEC GB/T 14733.9-93 4 时分复用 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 为在一公共信道上传输若干个独立的信号,将他们分别配置在一分立的、周期性的时间间隔上复用。 TDM GB/T 14733.5-93 5 终端适配器 Terminal Adaptor 是为了使以往连接在模拟网和PBX上的电话机、计算机、传真机以及连接在数字数据等公用网上的X系列、V系列数据终端能够连接到ISDN上,而进行规程变换的设备。TA一般都具有多个端口,在连接终端时需要选择适当的端口。 TA 6 事务处理功能应用部 Transaction Capabilities Application Part 在No.7信令方式中,规定了许多与通信线控制无关的应用功能和通用性很强的规程。 TCAP 7 终点端点标志 Terminal Endpoint Identifier 用于建立第2层的数据链路时识别终端。 TEI 8 传送功能 Transport Function 为AN中不同地点之间公用承载通路提供传送通道,也为所用传输媒质提供媒质适配功能。主要功能有:复用功能;交叉连接功能;管理功能;物理媒质功能。 TF 9 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 Transfer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是因特网包容其他网络的基础。利用TCP/IP协议,可以屏蔽掉各种不同类型网络的底层差别,实现异种网络的互连互通。 TCP/IP 10 终端连接点 Termination Connection Point 连接点的一种特殊情况,此处的路径终端功能受适配功能或连接功能的限制。注:在信息模型中终端连接点也被称为路径终结点。 TCP YD/T 967-1998 11 定时信息 Timing Information 通过TP的信息。 TI YD/T 967-1998 12 定时点 Timing Point 参考点的一种。在TP处,同步分配层的输出受适配源输入或连接功能输入的限制,或者适配宿功能的输出受同步分配层输入的限制。 TP YD/T 967-1998 13 路径信号劣化 Trail Signal Degrade 终端功能的AP处输出的信号劣化指示。 TSD YD/T 967-1998 14 路径信号失效 Trail Signal Fail 终端功能的AP处输出信号失效指示。 TSF YD/T 967-1998 15 路径终端功能 Trail Termination function 层内的一种原子功能。它能产生、插入并监视与适配信息的完整性和管理有关的信息。 TT YD/T 967-1998 16 支路单元 Tributary Unit 支路单元是为低阶通道层和高阶通道层之间提供适配功能的一种信息结构。它由一个信息净负荷(低阶VC)和一个支路单元指针组成,支路单元指针指示净负荷帧起点相对于高阶VC帧起点的偏移。TU-n(n-1,2,3)由一个VC-n和一个支路单元指针组成。 TU YD/T 967-1998 17 支路单元组 Tributary Unit Group 在一个高阶VC-n净负荷中,固定地占据规定位置的一个或多个支路单元,称为支路单元组(TUG)。TUG以能够构成由不同规模的一些支路单元组合的混合容量的信息净负荷的方式来规定,以便增加传送网络的灵活性。一个TUG-2包含一个TU-2或同类的TU-1的集合。一个TUG-3包含一个TU-3或同类的TUG-2的集合。 TUG YD/T 967-1998 18 电信管理网 tele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network 电信管理网(TMN)提供手段用来传送和处理与电信网管理有关的信息。(建议M.3010) TMN YD/T 761-95 19 电信管理网管理功能 TMN management function TMN管理功能表示被管资源的接入机理。它们提供在被管资源上作用的能力。TMN MFs 映射到在表示被管资源的被管对象上(和相关的属性)所执行的操作上。(建议M.3020) TMN MF YD/T 761-95 20 电信管理网管理业务 TMN management service TMN管理业务提供完成TMN用户特定的电信管理需求。对TMN提供者的组织来说,TMN用户可以是内部的或外部的。TMN MS是一种管理活动性,它提供支持给网络的操作、管理和维护以及被管理的业务。TMN MS总是从TMN用户对管理要求的感受设计的。TMN MS被描述为各个TMN管理业务成分(TMN MSC)的组合。(建议M.3020) TMN MS YD/T 761-95 电信管理网管理业务成分 TMN management service components TMN管理业务成分是TMN管理业务的组成部分,它陈述在被管资源上执行动作的要求TMN管理业务成分可能是一个TMN管理业务特有的或是由一组TMN管理业务通用的并可重新使用的。根据TMN用户的需要,可以把TMN管理业务分解成不同细节等级的TMN管理业务成分。(建议M.3020) TMN MSC YD/T 761-95 22 终端国际中心 terminal international center 安装在租用者所在国家为租用者服务的国际中心(例如国际中继站)。在一个国际租用群或超群链路中或在多终端链路的情况下,可能有两个或几个终端国际中心。(见图1/M.900)(建议M.900) TIC YD/T 761-95 23 终端国际中心 terminal international cente 用于租用电路和特殊电路的终端国际中心(TIC)是在租用者的装置所在国家为租用者服务的国际中心。它标志为国际和国内线路的接口,通常位于相关的国际公用电话电路的终端国际中心。某些主管部门可能希望国际租用电路和特殊电路的TIC位于与公用电话电路的TIC无关的地点。在所有情况下,将要有一个传输维护点(国际线路)(TMP-IL)(见建议M.1014)位于租用电路和特殊电路的每个TIC处。在点到点的国际电路中,将有两个TIC。在多终端电路中可能有更多的TIC。见图2/M.1010。(建议M.1010) TIC YD/T 761-95 24 终端国内中心 terminal national center 它是通过终端国内段与租用者设备连接起来的最近的国内装置(例如:中继站)。通常将为这个中心配备工作人员和装备以便进行传输测量。(见图1/M.900)(建议M.900) TNC YD/T 761-95 25 终端国内中心 terminal national center 国内中心(例如:中继站、电话交换局)即:——最靠近于租用者装置;——提供电路测试点,以便适当的工作人员能够进行传输测量,见图2/M.1010。(建议M.1010) TNC YD/T 761-95 26 双向交替 two way alternate 双向传送用户信息,但一次只能向一个方向传送,即在会话过程中,源宿关系要改变一次或多次。 TWA YD/T 707-93 27 双向同时 two way simultaneous 双向同时传送用户信息,即双向终端同时既作为源又作为宿。 TWS YD/T 707-93 28 透明带内导频单边带 transparent tone-in-band single side band 对带内导频单边带进行改进的一种技术。将话音频带一分为二,并搬移适当频距,中间再插入导频。在接收机提取导频后,再将二段话音频带移回原位,以保持整个话音信号的原有质量。 TTIB SJ/T 10597-94 29 跳时(TH) time hopping 近似随机地选择时隙发送信号的一种扩频技术。将一个信息码的时间分成若干个时隙,只在一个时隙内发送信号,发送时隙是随机选择的。 TH SJ/T 10597-94 30 平滑调频(TFM) tamed frequency modulation 是相关相移键控COR-PSK的特例。设要传输的基带信号为(Ak),经相关编码后成为(Bk),Ak和 Bk的编码关系为:利用Bk对载波进行相位(频率)调制即得TFM信号。其邻道功率较小,占用带宽很窄,适用于陆地移动通信。 TFM SJ/T 10597-94 31 格码调制(TCM) trellis coded modulation schenes 一种将卷积码与数字调制方式综合考虑编码调制可获得更高的编码增益。 TCM SJ/T 10597-94 32 全接入通信系统(TACS) 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英国采用的一种900MHZ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