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擦电机”是如何调速的?

楼主(2005-03-26):
我是个电器新手,我公司最近新近了一批“滑擦电机”我对这种电机一点也不懂,过去从没有接触过。有谁能告诉我:“滑擦电机”是利用什么来调速的?如何调速?在使用上这种电机和其它电机有什么不同?我在工作中对这种电机应注意那些问题?    有谁能告诉我,谢谢,我现在无从下手,有那位师傅能告诉我,万分感谢! 我的QQ是:103277304

网友A:
是不是滑差电机啊 那可以用调速表来调

楼主(2005-04-2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滑差电机调速原理是:电机轴的另一端带动一个发电机,改变发电机的负载来实现调速的目的

网友B(2009-05-24):
当然要使用专门的滑差电机控制器了,南京和沈阳就有生产的公司,主要是控制电枢电流.

网友C(2009-08-10):
反正就是动能,电能之间的转化,通过磁场变化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