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与插补

楼主(2005-03-26):
请教:平常大家所说的联动与插补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插补是联动,那联动是插补嘛?联动和插补应该怎样的理解呢?

网友A:
决定质点空间位置需要三个坐标,决定刚体空间位置需要六个坐标。 一个运动控制系统可以控制的坐标的个数称做该运动控制系统的轴数。 一个运动控制系统可以同时控制运动的坐标的个数称做该运动控制系统可联动的轴数。 联动各轴的运动轨迹具有一定的函数关系,例如直线,园弧,抛物线,正弦曲线。 直接计算得出运动轨迹的坐标值往往要用到乘除法,高次方,无理函数,超越函数,会占用很多的CPU时间。 为了实时快速控制运动轨迹,往往预先对运动轨迹进行直线和圆弧拟合,拟合后的运动轨迹仅由直线段和圆弧段所组成,而计算运动轨迹时,每一点的运动轨迹跟据前一个坐标点的数据通过插补运算得到,这样就把计算简化为增量减量移位和加减法。 实现多轴联动的直线插补并不困难,圆弧插补一般为两轴联动。 实现插补运算可以有多种算法,例如 "DDA 算法","逐点比较法","正负法","最小偏差法(Bresenham 算法)"等,其中最小偏差法具有最小的偏差和较快的运行速度。

网友B:
楼上的确不错,精彩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2005-05-23):
能否对刚体空间位置的六个坐标给予解释,时间轴有否参与其中?

网友A:
刚体空间位置的六个坐标是三个平移坐标和三个旋转坐标,没有时间轴。

网友D:
这样吧 兄台举例说明下这六个坐标的制动关系,一个小小的模型。

网友A:
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D:
对于一个具体的加工模型,这六个坐标如何协调运动?实现的是六轴还是三轴?

网友A:
数控系统一般并不都具有六个数控坐标,典型的如铣床是三坐标二联动,三个坐标中的任何两个可以按插补运算规律同时运动。一般不是所有坐标同时运动。 实现多轴联动的线性插补并不困难,圆弧插补一般为两轴联动。

网友E:
亦云人云老伯好呀!还记得我吗?

网友A:
你可是来自杭州,网上不必过多礼貌,直呼网名即可,私人叙谈请QQ或Email.

网友E:
我是钧义志成的,在机床展上我们见过面。

网友F(2005-09-09):
说得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