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0N-3A编程方法

楼主(2005-03-26):
各位大侠下午好!我是新手请问哪位有FX0N-3A中文手册或告知DC0-10V输入,输出DC0-8V和DC0-10V可转换如何编程谢谢!请发至zgy2647@163.com

网友A:
目前尚找不到中文手册。 编程有两种方法,我已经分别编写示例程序并发送到你的EMAIL里了。 它的输入范围默认就是DC0-10V,输出默认为DC0-10V。 如果要改变输入类型,可通过并250欧电阻可以改变为4-20mA电流输入,同时要调整增益(GAIN)和偏置(OFFSET)。 如果要改变输出类型,可通过串500欧电阻可以改变为4-20mA电流输出,同时要调整增益(GAIN)和偏置(OFFSET)。 如果改变输入、输出范围,也是通过调整增益(GAIN)和偏置(OFFSET)。 它本身并不能够通过软件进行组态。

网友A:
目前尚找不到中文手册。编程有两种方法,我已经分别编写示例程序并发送到你的EMAIL里了。它的输入范围默认就是DC0-10V,输出默认为DC0-10V。如果要改变输入类型,可通过并250欧电阻可以改变为4-20mA电流输入,同时要调整增益(GAIN)和偏置(OFFSET)。如果要改变输出类型,可通过串500欧电阻可以改变为4-20mA电流输出,同时要调整增益(GAIN)和偏置(OFFSET)。如果改变输入、输出范围,也是通过调整增益(GAIN)和偏置(OFFSET)。另外,它本身并不能够通过软件进行组态。

网友B:
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et32@163.net

网友C:
也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you2495@163.com

网友D(2005-04-25):
也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E:
也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guoba_go@163.com

网友F(2005-07-30):
请您给我发一份,谢谢帮忙~!~如果有英文说明书能不能帮忙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F:
邮箱是a5745@163.com

网友G:
我有中文手册,要的就加我QQ396637392,免费的。

网友H:
185840880 三菱老用户提供资料

网友I(2005-09-06):
zy99朋友,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份,请劳驾给我发一份,谢谢! tangbangyong@21cn.com

网友H(2005-11-29):
怎么联系?

网友J:
我也特别需要一份,谢谢!
ys_405@sohu.com

网友J:
我也需要一份,谢谢
ys_405@sohu.com

网友K:
  您也高抬贵手给俺来一份!
  感之不完!
  lijie@hystar.com.cn

网友J:
我也需要一大份!!!!谢谢

yiyo1771@163.com

网友L(2006-05-09):
发我一份吧 万分感激 xubo821130@sohu.com

网友M(2006-06-30):
能给我发一份么?
非常感谢
fujianji1982@163.com

网友N(2006-11-18):
    我有完整的全中文说明书。要的加我,QQ383583714
三菱各种模块的说明书我都有。

网友O:
    能给我发一份么?
非常感谢
lijingyan423@163.com

网友P:
请发给我一分吧,谢谢!我油箱是jxtan@sintec.org.cn

网友Q(2007-01-24):
调整增益就可改变输入输出量程,应该在线通电监测配合信号发生器和万用表调整。

网友R(2007-05-04):
请发给我一分吧,谢谢! pc-boy@yeah.net

网友S(2008-01-02):
请发给我一分吧,谢谢!zhaodawei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