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

楼主(2005-03-26):
求助!!!现有一工程中有可升降,7长、8米的L形灯饰,需六台电机同步工作,如何实现?有无简单方法?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用一六轴联动的运动控制卡就可以搞定了。 我公司有六轴的运动控制卡0755-26722719转320找我。

网友B:
LM555 脉冲发生器 + 6 *(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网友C:
多大的负载?单从尺寸上来看,负载应该不小。对于大负载而言,步进电机不一定便宜(如果速度不大,可以加大比例的减速机)。同步精度要求有多高?(变频器+电机+编码器)*6+控制卡或位置控制模块的方式也可以参考。

网友D:
推荐使用西门子simotion系统,可以实现多轴同步,性能非常稳定! www.simocontrol.com 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010-88579715

楼主(2005-05-09):
急切求助!!!   现有一工程中有可升降,长11米小头宽1.3米、大头宽4.3米的L形灯槽,灯槽重量14吨。需六台2.2kw电机同步工作.该灯槽平时挂在空中(室内)。需要时可调整高度,(不常调)达到不同的照明效果,调整高度时速度较小(夜间、营业结束后),关键是要求六个吊点的钢丝绳受力均匀,能否利用拉力传感器监测并进行数据处理,控制电机带动卷筒调整钢丝绳使其拉力均匀,对于控制电路,寻求有实力厂家合作!   电话010-87766790-8809恽杰,QQ:420795861

楼主:
以上工程有批量,寻求有实力厂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