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网络中节点进出线问题

楼主(2005-03-26):
请教各位大虾们一个小问题:PROFIBUS网络中一个节点只有一根进线和一根出线,如将此进出线对调,对网络有无影响?如有,能否在程序中改正?怎样改正?

网友A:
正常中间接点按进出进出首尾连接(终端电阻设为OFF),首末站点一根接进线(将终端电阻设为ON),如果将此进出线对调,似乎影响网络速度,建议不采用。

网友B:
正常中间接点按进出进出首尾连接(终端电阻设为OFF),首末站点一根接进线(将终端电阻设为ON),并且Profibus网络节点进出线是有方向的,是从主站向终端方向的。好将中间一个节点进出线对调将致从这个节点和到终端的节点与主站通信中断。 主站->节点->节点->…->节点->终端 对调后:主站->节点<-节点<-节点->…->节点->终端

网友C:
这个我到是没试过,不过肯定不行是真的,不管是影响速度也好还是网断也好,这都是影响通讯性能的!你就应该按标准的来!

网友D:
主站放在中间是可以的,我用过;而且进出交换可以通讯,因为我第一次调总线根本没在意这种接法,可网络还是可以通;其实大家可以试试,但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