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或陷波?

楼主(2005-03-26):
各位大虾,有一机床刀架由2台伺服分别控制x、z轴的运动,控制模式选用位置控制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工作时工件的切削不光滑,切削表面有点状纹路,开始怀疑系统机械部分震动引起,但检查机械部分并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大虾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因为增益设置有问题或陷波设置不适当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你需要正确设定你的转动惯量比,然后来设定你刚性,刚性越高,响应越快,也容易振动.如果还不满足你的要求,就在手动调整你的增益.通常陷波滤波器是用来抑制高频震动的.

楼主:
to: FOR凌云,谢谢,我试一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