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线要引起线槽的振动

楼主(2005-03-26):
我有一套加热系统,用220V电源,共有60根电阻丝,每根电阻丝阻值大概为3.5欧,工作时为什么线槽不时振动,而且声音很大

网友A:
换个接地的地方或者接法看。。。。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无论怎样你的加热系统的功率很大了,输入的电线直径有多大。这用普通的电缆线吗?用电焊线较好!

网友C(2005-04-26):
启动电流太大了,可能电缆线直径过小。

网友D:
算一下电流有多大,电磁力有多大。建议用铜排。

网友E:
由于电流大,电线间的电磁力也大,所以振动,

网友F:
电磁场排侧,建议将电线双绞

网友G:
是采用三相四线供电吗?各相平衡?

网友H(2006-11-01):
所采用电线质量有问题

网友I(2008-04-07):
你讲的是不是线槽响,不是电阻丝响?你的功率很大呀,有几千A?用220V的单相电供电?这合适吗?

最好把负载分组,用多组电缆线供电,三相电更好。由于电流相对较小,且又平衡供电,磁场能大部分抵消,自然就不大响啦。音响小子。

网友J:
电线之间的电磁力引起震动,对电缆来说基本没什么危害

网友K:
线径太小,电流太大.

网友L:
没见过有这样的现象!ke

网友M:
我也没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学习中!!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几下!!

网友N:
关注一下 没见过 等高手认真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