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S3000中顺控表中的疑问

楼主(2005-03-26):
我想实现一个功能,三个电动开关阀一次只能开关一个。 三个阀门分别是用三个SIO-12功能块控制,然后在顺控表中实现其功能, XV201A.PV ON Y XV201B.PV ON Y XV201C.PV ON Y ---------------------------- XV201A.PV L Y Y XV201B.PV L Y Y XV201C.PV L Y Y 提示下面的错误: XV201A.PV.L data item associated with tag name or element XV201B.PV.L data item associated with tag name or element XV201C.PV.L data item associated with tag name or element XV201C.MV.L也不行 应该如何更改呢,谢谢赐教!

楼主:
顺控表中的内容多余的空格可能是被截掉了故更改如下: - 表示空格 XV201A.PV ___ ON ___ Y   XV201B.PV ___ ON ___ ___ Y   XV201C.PV ___ ON ___ ___ ___ _ Y     ----------------------------   XV201A.PV ___ L ___ ___ Y____ Y   XV201B.PV ___ L ___ Y ___ ___ Y   XV201C.PV ___ L ___ Y __Y

网友A:
XV201A.PV.ON Y   XV201B.PV.ON Y   XV201C.PV.ON Y      ----------------------------      XV201A.MV.2 Y N N   XV201B.MV.2 N Y N   XV201C.MV.2 N N Y MV是须数值,不太明白你的意图,请试一下

楼主:
北极熊518,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意图是:如果打开了A阀,则B、C阀必须关闭;如果打开了B阀,则A、C阀必须是关闭的;如果打开了C阀,则A、B阀必须关闭;也就是说三个阀只能打开一个。 你说的方法我试了,还是同样位号与数据项目不匹配。 XV201A.PV ___ ON ___ Y XV201B.PV ___ ON ___ ___ Y XV201C.PV ___ ON ___ ___ ___ _ Y   ---------------------------- XV201A.MV ___ _0 ___ ___ Y____ Y XV201B.MV ___ _0 ___ Y ___ ___ Y XV201C.MV ___ _0 ___ Y __Y XV201A.MV ___ _2也试了,不行。

楼主:
工控的各位朋友,帮忙解决一下上面的问题,在此对您的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A:
你好:ST表中用位号标示,值是数据,I/O点,(%ZXXXXXX)是ON/OFF/H/L XV201A.PV .2 ___ Y   XV201B.PV .2 ___ ___ Y   XV201C.PV .2 ___ ___ ___ _ Y     ----------------------------   XV201A.MV .0 ___ ___ Y____ Y   XV201B.MV .0 ___ Y ___ ___ Y   XV201C.MV .0 ___ Y __Y    不妨一试,

网友A:
还有一点,MV作输出与块方式有关,CSV最好

网友B:
why didn't you read the e-mail i send you on 27th Mar. according to your e-mail address issued on this forum? try this way please: XV201A.PV ON Y___ ____ ____ XV201B.PV ON ____ Y___ ____ XV201C.PV ON ____ ____ Y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V201A.MODE AUT Y___ Y___ Y___ XV201A.CSV 2 Y___ ____ ____ XV201A.CSV 0 ____ Y___ Y___ XV201B.MODE AUT Y___ Y___ Y___ XV201B.CSV 2 ____ Y___ ____ XV201B.CSV 0 Y___ ____ Y___ XV201C.MODE AUT Y___ Y___ Y___ XV201C.CSV 2 ____ ____ Y___ XV201C.CSV 0 Y___ Y___ ____

网友C:
在顺控中为何不使用CSV? 直接操MV在CALCU中使用比较广泛

网友D(2005-05-01):
你可以在LC64功能块中或用CALCU功能块中实现你的控制思想!!! 需帮忙请发qq:331487243